关于电机选型

楼主(2019-03-09):
如图示结构,中间灰色盒子用钣金外壳,大小460*430*130,总重30KG
夹持430对边,然后3 秒钟的时候将盒子翻转180度
因为两边受力臂是活动的,需要张开与闭合
受此影响,所以在两边臂上都装上电机,这样的话我
觉得每边一台42步进加1:20减速机足以,但是客户非要我上86的
你们说用的着86的吗

网友A:
兄弟,稳点,这个转动惯量蛮大啊!

网友B:
如果不确信,根据动作速度和动作频率等等因素核算下扭矩和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稳点,这个转动惯量蛮大啊!

但是我这个翻转轴心几乎处于盒子轴侧面轴心上,应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确信,根据动作速度和动作频率等等因素核算下扭矩和惯量.

时间是我自己定的,初步定为3秒,我是想试机如果太快,再调慢一点,4秒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还要看启停频率,8小时工作制还是16或小时工作制,这些都是要另外加成的.

网友(点评):
这台设备重点是稳定,其实快慢的话,相差几秒都是没问题的,操作过程中很多人工参与,怎么样也快不起来

网友(点评):
所以我想,电机加速和减速过程稍微加长一点,应该没问题

网友:
显然楼主对30公斤的物体没啥感性认识

网友C:
转动惯量0.5,用两个42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动惯量0.5,用两个42的没问题

是啊,0.57,接着往下算,启动扭矩很小
将步进电机加速时间调长一点,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0.57,接着往下算,启动扭矩很小
将步进电机加速时间调长一点,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是0.5

楼主:
嗯,谢谢大神

可能是我哪弄错了,我加了减速机1:20的,算到电机轴上的话
还要乘以这个传动比的平方是吗

网友D:
惯量能匹配吗?42的步进电机,不同长度的扭矩差别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惯量能匹配吗?42的步进电机,不同长度的扭矩差别也挺大的。

客户一直要求上86的,我一再解释之下勉强用了两台57的,2.3NM的

网友E:
建议选大一码,生产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奇葩的问题,所以安全系数选大一些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选大一码,生产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奇葩的问题,所以安全系数选大一些合适。

嗯,感谢

已经改成了57大扭矩的

网友F:
你按他的来不就行了,免得到时候有问题还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按他的来不就行了,免得到时候有问题还赖你

价都报了,我也不愿意换大的,去多花几百块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