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个轴承损伤的典型案例,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9-03-09):
轴承在运转中无法直接观察,但通过噪音、振动、温度、润滑剂的消耗等状况可以察觉轴承异常。应及时检查分析故障原因,避免更大的损失。本文分享轴承损伤的11个代表案例。

01
裂纹缺陷
部分缺口有裂纹。
原因:主机的冲击负荷过大,主轴与轴承配合过盈量大;也有较大的剥离摩擦引起裂纹;安装时精度不良;使用不当(用铜锤、卡入大异物)和摩擦裂纹。
解决措施:应检查使用条件,同时设定适当过盈及检查材质,改善安装及使用方法,检查润滑剂以防止摩擦裂纹。

02
滚道表面金属剥离
运转面剥离。剥离后呈明显凹凸状。
原因:轴承滚动体和内、外圈滚道面上均承受周期性脉动载荷作用,产生周期变化的接触应力。当应力循环次数达到一定数值后,在滚动体或内、外圈滚道工作面上就产生疲劳剥离。
如果轴承的负荷过大,会使这种疲劳加剧。另外,轴承安装不正、轴弯曲也会产生滚道剥离现象。
解决措施:应重新研究使用条件和选择轴承及游隙,并检查轴和轴承箱的加工精度、安装方法、润滑剂及润滑方法。

03
烧伤
轴承发热变色,进而烧伤不能旋转。
原因:一般是润滑不足,润滑油质量不符合要求或变质,以及轴承装配过紧等。另外游隙过小和负荷过大(预压大),滚子偏斜。
解决措施:选择适当的游隙(或增大游隙),要检查润滑剂的种类,确保注入量,检查使用条件,以防定位误差,改善轴承组装方法。
04
保持架碎裂
铆钉松动或断裂,滚动体破碎。
原因:力矩负荷过大,润滑不足,转速变动频繁、振动大,轴承在倾斜状态下安装,卡入异物。
解决措施:要查找使用条件和润滑状态是否适宜,注意轴承的使用,研究保持架的选择是否合适和轴承箱的刚性是否负荷要求。

05
蠕变
内径面或外径面打滑,造成镜面或变色,有时卡住。
原因:配合处过盈不足,套筒紧固不够,异常升温,主机负荷过大等。
解决措施:要重新研究过盈量是否合适,检查使用条件,检查轴和轴承箱的精度。

06
生锈腐蚀
表面局部或全部生锈,滚动体变线条状生锈。
原因:保管状态不良,包装不当,防锈剂不足,水分酸溶剂等侵入,直接用手拿轴承。水、腐蚀性物质(漆、煤气等)的侵入。润滑剂不合适。由于水蒸气的凝结而附有水滴。高温多湿时停转。运输过程中防锈不良。
解决措施:要防止保管中生锈,定期不定期重新进行涂油包装,强化密封性能,定期检查润滑油,对油质不合格或变质的要及时更换,要正确的使用轴承。

07
轴承压痕
损伤状态:咬入了金属小粉末,异物等的时候,在滚道面或转动面上产生的凹痕。由于安装时受到冲击,在滚动体的间距间隔上形成了凹面(布氏硬度压痕)。
原因:金属粉末等的异物咬入。组装时或运输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荷过大。
解决措施:冲击轴套。改善密封装置。过滤润滑油。改善组装及使用方法。

08
轴承磨损
损伤状态:所谓磨损是由于摩擦而造成滚道面或滚动面,滚子端面,轴环面及保持架的凹面等磨损。
原因:异物侵入;生锈电蚀引起的发展;润滑不良;由于滚动体的不规则运动而造成的打滑。
解决措施:改善密封装置;清洗轴承箱;充分过滤润滑油;检查润滑剂及润滑方法。

09
轴承假性布氏压痕
损伤状态:在微振期间,滚动体和滚道轮的接触部分由于振动和摇动造成磨损有所发展,产生累似布氏压痕的印痕。
△轴承假性布氏压痕
原因:在运输过程中,轴承在停转时的振动和摆动。振幅小的摆动运动。润滑不良。
解决措施:运输过程中要对轴和轴承箱加以固定。运输时对内圈和外圈要分开包装。加上预压减轻振动。使用适当的润滑剂。

10
轴承烧伤
损伤状态:滚道轮、滚动体以及保持架在旋转中急剧发热直至变色、软化、熔敷和破损。
原因:润滑不良。过大载荷(预压过大)。转速过大。游隙过小。水、异物的侵入。轴、轴承箱的精度不良、轴的挠度大。
解决措施:研究润滑剂及润滑方法。纠正轴承的选择。研究配合、轴承间隙和预压。改善密封装置。检查轴和轴承箱的精度。改善安装方法。

11
轴承变色
损伤状态:由于温度上升和润滑剂反应等,滚道轮和滚动体及保持架变色。
原因:润滑不良。与润滑剂的反映造成热态浸油。温度上升大。
解决措施:改善润滑方法。

网友:
不错????,很好的知识

网友:
很全面,很实用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