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模固定,上模移动,怎么保证合模时候上下模压合顺畅?

楼主(2019-03-09):
大侠们,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现在做一个粉末成型机,通过上下合模,把粉末压成一个小圆柱类似药片的形状,现在结构是,下模是顶针,模具板在上模,正常的成型机都是上下模一起固定只能上下运动,因为特殊要求,下模固定,上模但是要通过一个直线模组带动可以来回移动,问题是当上模移动到下模上方,怎么才能保证上下模一起合模顺畅呢?现在很卡,模具板是20个¢4的孔,经常是模具板和顶针套不进去。如下附图

网友:
直线导轨,滚珠丝杆,非标模组  QQ172149169.坐标上海。有需求可以咨询。

网友:
压力是多少t?

网友(点评):
就几十公斤

网友:
上模还有其他运动?运动形式是什么?如果只是保证上下模合模,那么上下模安装在一组导向柱上,这样上下模合模时才能对准。

网友(点评):
上模往复运动,取料;下模不知道lz怎么情况,设计成固定了。

网友(点评):
现在也有导柱,但是合模就是不准啊

网友:
20个并发是想高效?现在一个节拍多少S?

网友:
来组有大倒角的导柱,倒角负责粗定位,导柱精定位

网友(点评):
20组,会死得很惨

网友:
还是另外弄个送料机构吧

网友(点评):
一定要在模具里把产品脱落出来,另外送料机构,对产品不好装夹,很软的

网友A:
没太看懂 下模顶针是活动的吗

网友(点评):
简单来说就是顶针固定只能升降,然后模具板内孔是可以前后XY移动,怎么保证移动到顶针上方后,顶针能顺畅进入模具板内孔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 下模顶针是活动的吗

我看到下模只有20个顶针 没有其它的是吗

网友:
楼主 在线聊啊 搞完你这个问题 我还要继续画铁块啊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在保证最基本的导向没问题情况下,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下面20组的顶针做成XY方向可浮动的;第二个方案是:下面20组顶针不能镶在一块模板上,要做成20个独立的,想办法合模后再把独立的顶针固定在下模上;

网友:
作为定位的铜套顶针需要重新设计,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
精度要求不低,简单的导向结构达不到需求。上模板内孔口应该有倒角吧。

网友:
有导向机构保证的

网友(点评):
导向也没用

网友:
下模板和有孔模板增加四角定位销试试吧,不行就需要重新设计或者用高精度的伺服,孔销径差0.1,定位偏差最大也不能超过0.05,定位销也不好办。有使用磨损。

网友(点评):
现在是两角定位

网友:
这么多顶针,上模还是活动的!用四根导柱导向试试吧

网友(点评):
现在用了两根

网友:
看楼主还在纠结,仔细看了下,楼主的精度要求很低,毛病可能出在导向结构上,没起到导向作用,一般这应该是先进入导向足够长度后再模具合上的。粗看好像你的在基本在同一高度。
还有楼主可能不熟悉模具设计,可去模具车间看看模具上常用的导柱是怎样的。你这点导向精度要求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但是主要是20组数量很多,现在有铜套导杆 做导向,但是没起作用,就算导向套进去铜套了,顶针和模具孔也是合不上

网友B:
应该是先进入导向足够长度后再模具合上的。粗看好像你的在基本在同一高度。仔细看这一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先进入导向足够长度后再模具合上的。粗看好像你的在基本在同一高度。仔细看这一句

我建议直接改机构,省得以后维护也麻烦。

效率提高了,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针了。

网友:
加一个对射光纤定位,然后在上模上装一个气缸用V型定位,可能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