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不能打包

楼主(2019-03-09):
solidworks2018不能打包,求教,谢谢

网友A:
哪里写着不能打包了?

网友B:
改成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写着不能打包了?

不能保存,保存按钮是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样试试

还是不行,保存按钮是灰色,不能点击

网友A:
以前能打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能打包不?

能,封装系统后就不能了,公司统一对系统进行封装授权

网友B:
零件勾选不上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零件勾选不上吗?

很奇怪下面的都没打勾上面的为什么会打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下面的都没打勾上面的为什么会打勾了。

是的,就是这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