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这个结构合理么?

楼主(2019-03-09):
有什么问题,怎么改进下。轴下面悬挂着搅拌桨

网友:
全是问题,看不懂的,动静件干涉严重

网友:
纯属瞎搞。。。

网友:
轴肩跟固定面顶住了怎么转动?

网友(点评):
我发现了

网友:
你先做出来,然后再解决相关问题。这样你的记忆相对能够深刻一点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不知道你那图是不是我理觖的那么个意思:联轴器最好是能允许中心有偏差的;另外,这种情况,很多时候轴承都是成对用的

网友:
你那个联轴器有鬼

网友:
感慨下好久没直接用CAD制图了。。。

网友:
问题天天都多。。

网友A:
先说两点。1.轴承要用两个,2你的轴都跟你的固定板碰到一起了,怎么转动。

网友(点评):
这个轴承只用一个行么,只是单向的重力

网友:
楼主的方案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但是要防止双螺母松动。
图画的不严谨不影响讨论

网友(点评):
下面有个止动垫片

网友:
动不了吧

网友B:
这个圆螺母拧紧了不是把轴卡死了,不拧紧又窜动。圆锥辊子轴承上面直接做个轴肩压在内圈上,下面连执行机构。轴向定位可以考虑在上面加个套筒顶在盖板上,留出点间隙即可。

网友(点评):
对了,只有一个圆锥辊子轴承是不行的,这个圆锥轴承带调心功能,上面要再加一个深沟球,不然会有径向的摆动。

网友:
单轴承?搅拌是比较恶劣的工况

网友:
不知从何说起!

网友:
轴承座的结构细节问题比较多,电机凸台与电机轴怎么连接?电机安装座(焊接件)结构设计的也不太好,还有……,好好修改吧,楼上社友也指出了很多问题。

网友(点评):
上面画灰虚线的部分就是整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圆螺母拧紧了不是把轴卡死了,不拧紧又窜动。圆锥辊子轴承上面直接做个轴肩压在内圈上,下面连执行机构 ...

单列圆锥滚子没有调心功能吧!

网友(点评):
看选型了,是有调心型号的

网友:
我觉得干涉问题,楼主应该知道,主要是结构问题,搅拌机情况比较恶劣,搅拌轴有可能向上攒动,所以在原有滚子轴承上面再加个推力轴承比较妥当。

网友(点评):
那干脆换成一个深沟球+一个推力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两点。1.轴承要用两个,2你的轴都跟你的固定板碰到一起了,怎么转动。

一个轴承肯定不行啊。特别还是圆锥滚子轴承。加多一个很难吗?

网友C:
从上边看下来,连接法兰缺省了安装孔中心线,联轴节不要自己做,用标准件,支架不要用无缝钢管,用三块铁板,便于焊接后整体加工,圆螺母用一个就够了,有锁紧垫圈的,圆锥滚子轴承要配对使用,就放在那个防尘圈的位置上,下面的作图干涉就解决了。丝杆的另一端用一个深沟球轴承即可。
可参照的图样很多,自动化工厂的机械臂样本。

网友(点评):
下面是悬着的,没有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上边看下来,连接法兰缺省了安装孔中心线,联轴节不要自己做,用标准件,支架不要用无缝钢管,用三块铁板 ...

所以,你用了双锁紧螺母,能玩。哈哈!

网友:
“下面是悬着的”
所以,你用了双锁紧螺母,能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