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2015卸载的问题!

楼主(2019-03-09):
   我在卸载2015时,不知道怎么弄的,第一次没有卸载好,到时都无法完成卸载,每次都出现这个窗口。
请大佬们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从前网上可以下载一个SolidWorks卸载程序不知现在能否下载
卸载SolidWorks需要清理注册表 很烦人的
要不然重装系统再安装SolidWorks吧

网友:
卸载成功了吗?我也是卸载不干净,是不是只能重装系统 ,然后重新装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