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创建草图出现这种情况,咋办

楼主(2019-03-09):
创建草图时默认点击确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求各位大佬给瞧瞧是啥情况

网友:
http://www.ugsnx.com/thread-133033-1-1.html
平面选择的问题,看看吧

网友A:
UG草图默认XY平面,因此在草绘之前,必须要选定XY平面,方才可以草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草图默认XY平面,因此在草绘之前,必须要选定XY平面,方才可以草绘!

选定了,但是还是那样,选哪个面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定了,但是还是那样,选哪个面也不行

选中后,按F8了吗?

网友B:
解决了吗 同样小白 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 同样小白 同样问题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