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焊接符号

楼主(2019-03-09):
我要在一个钢板上焊上一根圆铁柱,怎么用CAD标注,选哪种焊接方式,尺寸长度怎么写

网友:
已经看了几个您提出的问题了 我的建议是您最好先学习一下机械制图
可以在网上下载机械制图手册的

网友:
钢板多厚,圆铁柱直径多大?想怎么焊接?焊接符号跟焊接方式有关。

网友:
https://pan.baidu.com/s/1gafaZbQAZa8gNXN0AA7uKw提取码54cd

网友:
具体还得看这个零件的受力和使用情况,最常见的是圆周连续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