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弹簧在CAD装配图中怎么画

楼主(2019-03-09):
用几条折线表示还是要有具体的螺旋

网友:
参见国家标准之机械制图
5 j# n3 n' [: o. b; n网上有机械制图可供下载

网友:
制图标准

网友:
哪种类型的弹簧?几条折线肯定不行,不同类型的弹簧,画法和标注的参数(零件图)都不一样。

网友:
之前论坛有个人说现今论坛上开始问基础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