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分体式沟槽?

楼主(2019-03-09):
以上两个图片,来源于华德的液压缸密封样本上的截图。如箭头所指,样本中说,孔径小于φ40的,应采用“分体式沟槽”,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分体式沟槽”???

我的理解是,这个密封圈的沟槽不是在轴上一次车削成型的,而是类似下面这样组装起来的,对么?

网友: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结构受限不好加工。

网友:
华德仿的是特瑞堡,直接查特瑞堡的样本

网友(点评):
感谢!受教了!我查查……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压铸工艺生产制造。

网友(点评):
不懂压铸哇!但是沟槽是需要精度的,不知压铸能否保证

网友(2019-05-12):
这不是格莱圈吗?

网友:
分体式 就是说构成密封槽的零件有2个 在一个零件上扣槽那就是密封式的

网友(点评):
感谢!我觉得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