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计算什么?

楼主(2019-03-09):
这个计算哪些参数,用什么公式?才知道选的这个板厚合适?材料Q235,长度1米,一个轮子在里面运动,轮子承载150kg,

网友A:
导入ansys做个分析看看受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件?

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ansys做个分析看看受力就好了

必须用公式计算啊

网友:
这个应该和铝型材一样压铸出来的吧?

网友:
是要计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