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不锈钢表面火焰校型后的烤痕?

楼主(2019-03-09):
有没有表面处理的专家帮忙解答一下,因为产品较大(10m左右,约2吨),喷砂的话出不来活,有没有可能通过某种酸洗工艺去除烤痕?谢谢!

网友:
抛光可以吗?

网友:
高温灼热的痕迹,酸洗估计够呛。可以用一块不锈钢用高温火焰灼热之后,进行酸洗做个试验。

网友:
用酸洗膏涂表面,过一定时间用水冲洗

网友A:
碱性药水,再加超声波清洗。

网友:
我是来看高手出的解决方法的,我只想到了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碱性药水,再加超声波清洗。

10米左右  超声波要怎么操作

网友:
手工拉丝

网友:
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