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布置问题

楼主(2019-03-09):
我正在做一个液压站,将一个蓄能器布置在了油箱的侧面,蓄能器与油箱直接接触,液压系统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油温将会达到60---70℃,想问一下,这个温度对蓄能器有影响吗

网友A:
先说一句不和你的问题不相关的话,60度油温太高了,需冷却。
蓄能器的的外壳是厚厚的金属,就算液压站的外壳贴着蓄能器,温度也达不到这么高。但是,离开点吧,有个哪怕几毫米的空气隔热,应该可以做到吧?

网友B:
最差情况,液压油温度也得降到50-55°C

网友:
这个温度还好,一般液压站长时间工作,温度都会在60度以上,都会感觉有些烫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差情况,液压油温度也得降到50-55°C

不清楚油箱允许温升,可以上网查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句不和你的问题不相关的话,60度油温太高了,需冷却。
蓄能器的的外壳是厚厚的金属,就算液压站的外 ...

“60度油温太高了,需冷却”。
哪来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度油温太高了,需冷却”。
哪来的数据?

听几个做液压系统的技术员口述而已,没有详细调研过。
如果您能提供一手数据,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