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线轴承安装板和导向轴安装板尺寸标注

楼主(2019-03-09):
如图中的两个块板,分别安装了直线轴承和导向轴,请问这两块板的安装孔,需要标注哪些形位公差。
还有就是形位公差该标多少。

小白求教。

网友:
安装板上孔的位置度公差;安装板两平面的平行度;安装板的上下平面对安装孔的垂直度。

网友A:
1.直线轴承安装板上两孔之间加个正负尺寸公差。
2.导向轴安装板上孔比轴大1-2mm浮动。

网友:
两个轴的平行度是要重点关注的。

网友(2020-03-19):
引用 网友A:
1.直线轴承安装板上两孔之间加个正负尺寸公差。
2.导向轴安装板上孔比轴大1-2mm浮动。

有案列图吗?可以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