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相关理论知识

楼主(2019-03-09):
本人一直对装配尺寸链和零件尺寸链的计算有疑问。各位大师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相关资料,我看了机械设计手册上的都是简单的介绍了下,还是没有看太懂

网友:
看看《机械制造工艺学》的教材,课本里这方面知识讲的很系统了。

网友:
尺寸链是由一组相互连接的尺寸形成封闭的尺寸组。在工程设计和制造中经常用尺寸链来进行工艺尺寸换算,控制关键尺寸的公差,从而保证产品的制造精度。尺寸链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按其空间位置的构成,可以分为线性尺寸链(一维)、平面尺寸链(二维)和空间尺寸链(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