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我改成这样双轴承行么

楼主(2019-03-10):
如图

网友A:
问题1,轴承内圈孔与轴接触,端面与壳体接触。
问题2,维修时怎么拆卸?
问题3,两个锁紧螺母,下一个有防松垫片,上一个就不怕松了是吧?
问题4,防松垫片厚度没有精度,不能保证锁紧螺母与轴承端面的接触精度。

原来已经问过一次了。人家给你的回复你根本没看懂。看来是入错行了。

网友(点评):
最后两个欠妥。前两个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轴承内圈孔与轴接触,端面与壳体接触。
问题2,维修时怎么拆卸?
问题3,两个锁紧螺母,下一个有 ...

网友:
轴承没法拆下来;
装密封垫那段轴径和轴承座的径向孔应该留出零点几毫米的间隙,不能零对零;
轴上面M45x1.5的螺纹加工时如何退刀?

网友(点评):
拆可以拆,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
这样子根本动不了.如果强力动起来马上就坏掉.

网友:
这些玩意都有成熟的结构了,参照下就有收获。搞法属于闭门造车,还是很雏的那种。多数时候不是搞创新,集成做好就行。

网友(点评):
请问下,哪里有类似图集,成熟结构什么的,可以学习下

网友(点评):
这个就类似搅拌釜,你找个搅拌釜的书看下,里面有介绍结构的。

网友:
轴向不定位还是不行,你另一端准备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另一半就是悬空的搅拌叶

网友:
1.轴向定位
2.轴承防尘也要考虑
3.轴承间应该有轴套的4.如何维护加润滑

网友:
防尘圈装在一个独立拧螺钉上去的盖子就行了。这样拆轴承也方便点,不过我看拧圆螺母都挺困难的

网友:
还得好好在改改,按照楼上的建议改去吧。

网友:
中间需要增加一个垫块,否则两个轴承贴到一起摩擦太大没法转动了。

网友:
轴承中间加隔套,上面的轴承增加一个固定外圈的轴承端盖,要不从上面直接可以把轴还有轴承全部提起来

网友:
轴承内圈都顶到壳体上去了动个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