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钻难断屑问题

楼主(2019-03-10):
高速钻铣床上打304L材质管板,37厚,刀柄采用过德慕龙,大研,刀片用过特固克,住友等,WC和SP均使用过,转速S1400-2000,进给80-130,钻屑效果一直不太好,有次同行给过一次大柄的刀柄和特固克SP刀片,S1800 F80,断屑效果很好。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会是市面上的刀片掺假?哪里买到正品刀片

网友:
估计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巧了!

网友:
大刀柄的刚性一定会好,钻削的刀片选取要科学,样本上有很多种要选择合适的,以前用山高的U钻不错,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国产U钻只学了个像而已,U钻装刀片的角度也不一样的,还有特固克的U钻不是普通的SP刀片,他跟国产U钻不通用的,一般大品牌的U钻,刀片都是自己品牌的不通用的。

网友:
U钻的切削参数严格按照厂家的说明,但也要考虑不同品牌的刀片,机床的功率,加工中可以参考机床的负载值大小,做适当调整,一般采用高转速,低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