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气路接法问题

楼主(2019-03-10):
项目中有个大的工件要吸,先用了一个真空泵和几个大的吸盘,吸取工件的方案
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气路的接法是
这个接法理解,真空泵在空吸的情况下真空泵电机属于空载运行,当然如果有其它的地方也需要用到这个真空这样接就不可行了。
进气口接正压的原因是电磁阀选用的普通的电磁阀气压工作范围是0.15~0.8MPa 如果不接正压或者气路 A 接 真空泵  P接吸盘这样也不行。
这个接法被电气的Pass掉了,说真空不能一直空吸
之后气路改进了下, 选了一个三位五通中间封闭型的电磁阀,接法如下:
按这样接好了之后没有过几天新的问题又来了,真空泵烧了!
之后电气的打电话问他以前的同事还有卖吸盘的人,说我的接法不对,正压和负压要分开,正压会跑到负压回路中。(知道这样可靠性会好一些,但负压专用的大口径电磁阀,货期和价格都不好,而且气路更复杂了,)
真空泵烧毁问题简单的理解如下
1、真空泵电机堵转引起电机烧毁。
2、真空泵电机缺项或者电压过低烧毁,
3、客户工场在广西靠近海边,湿度太大,引起的烧毁
4、真空泵吸气口进正压了(少量的正压,)电机会烧毁。这条非常不能理解。1)、如果进正压了相当于把电机的吸气做的功正压给做了一部分,这样电机运行会更快更轻松才是。2)、假设:在真空泵的吸气口另外接了一个真空泵2,这个真空泵2 的工作真空负压远远大于真空泵1的负压,引起真空泵1工作腔的负压和大气的大于额定的压力差,而变相的产生电机需要更大的功率来克服,发生更大的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引起烧毁(这个好理解)

请各位大神指点,是否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好方便改进

网友A:
我这边用真空泵没见过烧的。感觉你的真空泵没真空罐吗?
接真空罐,设置压力阀值,真空泵不会一直运行的,基本不会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选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真空泵,有以下可能情况导致真空泵烧毁:长时间在过载状态下运转,使用了错误的真空泵专用油,当真空泵缺乏保养,泵内真空泵油变质。泵的排气压力过高时,都导致电机过载,如没有一定的过载保护,长时间下来,就会损坏电机。

网友C:
楼主请把这两个电磁换向阀放在原理图里贴上来,给一个局部功能相对完整的原理图,大家帮你看看。这样语言描述没有看图容易理清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用真空泵没见过烧的。感觉你的真空泵没真空罐吗?
接真空罐,设置压力阀值,真空泵不会一直运行的, ...

真空泵没有接气罐。直接连接的,工作不怎么频繁。使用的是贝克真空泵KVT3.80 干式旋片无油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选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真空泵,有以下可能情况导致真空泵烧毁:长时间在过载状态下运转,使用了错误 ...

感谢您的解答:贝克真空泵 KVT3.60 KVT3.80 KVT3.140干式旋片无油正品 。不用时直接堵的吸气口。思考下来,这样长时超负荷运行有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把这两个电磁换向阀放在原理图里贴上来,给一个局部功能相对完整的原理图,大家帮你看看。这样语言描 ...

网友:
接真空要多大口径啊?
选外先导式的阀门,品质不好的话,真空确实会泄露。那就选择直动式电磁阀,1/4"口径的Cv值1足够了。
直动式两位三通规格,2孔接泵,1孔接吸盘。电泵的话,2、3是常开,此时保证泵不会干抽烧毁。不过,为何不用变频的真空泵呢?或者就如楼上说的,加一个真空稳压罐。
其次,还可以用真空发生器替代电泵,后续的气路更好设置。阀门控制正压通断即可,可选项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空泵没有接气罐。直接连接的,工作不怎么频繁。使用的是贝克真空泵KVT3.80 干式旋片无油正品

空间足够的话,最好还是接个气罐。好处很多,对稳定输出有好处,方便后面控制压力和流量。而且你是吸东西,正常工作的时候管路是堵死的,这个时候开泵,吸久了就是压力升上去就过负荷了。你现在是吸起来后,电磁阀切换到保压中位,然后泵停下来?感觉有点不靠谱。。。
另外确实可以考虑用真空发生器,看压力需求大不大。
对了,楼主的回复没提醒的,今天随便翻翻才看到楼主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