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销钉孔的公差配合怎么给

楼主(2019-03-10):
如图所示,由6个销钉把内管和外管固定,工作时内管和外管之间发生相对运动,使得销钉被剪断。
销钉公称外径φ8,长度25,材料黄铜H62;外管壁厚9,要求被剪短后销钉断头不得从外管的销钉孔中掉出来(外管一直在运动),请问如何设计销钉及外管销钉孔的公差配合,如何加工?

销钉配合图

销钉配合图

网友:
H7/m6

楼主:
这个精度加工困难吗?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A:
楼主选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销钉,建议楼主选好一些的销钉,那种表面有镀硬铬,而且有内螺纹,。因为他表面硬度高,而且有螺纹,长期使用后也能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销钉,建议楼主选好一些的销钉,那种表面有镀硬铬,而且有内螺纹,。因为他表面硬度 ...

用H62黄铜销钉要求具有稳定的剪切力,在规定载荷下可以被剪断。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

网友:
你这个做啥用的?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用

网友:
通过公差配合来保持销钉不脱落,不可靠。应考虑其他方法。在最后一次剪断前,配合可能早已改变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加工困难吗?用什么方法加工?

孔,手铰;销,有标准件卖。

网友:
为何不用键块传动?

网友:
用黄铜做销钉吗?

网友:
计算一下吧。选用合适的材料直径

网友:
如果希望它剪断后,不会掉下来的话,安装的时候打点胶水

楼主:
油田井下工具,要求在预设的载荷下被剪断,断头不得掉出来。您认为H7/m6配合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田井下工具,要求在预设的载荷下被剪断,断头不得掉出来。您认为H7/m6配合怎么样?

这种方法本身不可靠。剪断时一般孔的过盈配合已失效。
可以采用装配好后用外面堆软胶固定,和采用小孔串钢丝固定等

楼主:
堆软胶是个办法,简单可行。
请问堆软胶之前,销钉和空的配合如何设计?H7/m6?加工的说精度太高,不好加工。

网友(点评):
销孔为H7,销钉购买g6的,安装时用胶水固定

网友:
先买大品牌可靠的销,根据销的公差再来设计孔的间隙吧

网友:
你先过盈装配试试吧,H7/u6,或者一次多加工几种不同的过盈的圆柱销,我比较担心哪怕是过盈也不管用,因为剪切变形

网友B:
黄铜销钉配合不是很可靠,你这个结构设计的目的不明确,如果只是定位,可以设置盲孔,用成品定位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销钉配合不是很可靠,你这个结构设计的目的不明确,如果只是定位,可以设置盲孔,用成品定位销

设计的目的很明确,不是定位,而是在规定载荷下断开。H62作为销钉材料在石油行业是惯例,包括哈里伯顿、斯伦贝谢等大公司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我不知道他们的配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堆软胶是个办法,简单可行。
请问堆软胶之前,销钉和空的配合如何设计?H7/m6?加工的说精度太高,不好加 ...

n6太松,起码过盈,建议r6.加工的说精度太高是没条件,无心磨这精度很普通

楼主:
本图是老外的开槽销钉,避免了高精度的孔和销钉外径,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图是老外的开槽销钉,避免了高精度的孔和销钉外径,值得学习。

估计你是要拆卸的,那公差和结构也还要考虑方便拆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图是老外的开槽销钉,避免了高精度的孔和销钉外径,值得学习。

难道和这种锥销配合的孔就不用给公差啥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是要拆卸的,那公差和结构也还要考虑方便拆卸

我懂了 ,,,,,谢谢你  就是说 还是要考虑给公差啥的是吧

网友:
销子是标准件,看看圆柱销、圆锥销的区别,销子的公差也是固定的,你选择合适的公差做孔就得了;铰孔是怎么回事,配绞是怎么回事?百度里东西多的是,设计手册里的东西也很全面,多看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和这种锥销配合的孔就不用给公差啥的了吗???、

无需拆卸销钉,过盈配合安装后,如需拆产品,可以施加载荷拉断销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