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9-03-10):
如图所示零件,材料42CrMo,要求硬度HB260-300,要求切槽后避免变形,如何安排加工工艺?

网友A:
挺难的,这种齿形的螺纹是标准的吗?需要定制刀具的吧?加工完割槽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
又是薄壁零件加工!看看哪位丰富经验的社友来帮帮楼主。

网友:
切槽不是为了防止变形,是为了加紧防松脱,车削,线切

网友B:
一,管料下料长度63正负0.5mm;
二,上机床台阶爪夹外圆车平面1.5-2mm,倒角后内孔车螺纹;
三,上机床车台阶外螺纹芯轴,台阶处清角,把工件调头旋入芯轴车平面外圆螺纹;
四,变形要求不高就用锯片刀开槽,变形要求高就上线切割槽;(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管料下料长度63正负0.5mm;
二,上机床台阶爪夹外圆车平面1.5-2mm,倒角后内孔车螺纹;
三,上机床车 ...

图纸技术要求没有显示全,调质HB260-300,何时切槽才能防止变形?

网友(点评):
洛氏硬度才30左右,先调质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难的,这种齿形的螺纹是标准的吗?需要定制刀具的吧?加工完割槽肯定会变形的。

我不知道用什么刀具加工啊。

网友C:
车内外圆和螺纹,然后线切割割槽。
车削时注意装夹可工艺参数,以减少变形,必要时半精车后除应力。

搜索“机械常识”微信公众号,关注好玩、有趣的机械知识。

网友:
建议参照弹簧夹头的加工工艺,这应该也是弹簧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内外圆和螺纹,然后线切割割槽。
车削时注意装夹可工艺参数,以减少变形,必要时半精车后除应力。

具体如何去应力?

网友:
热处理,回火去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去应力?

可以退火,也可以放置一段时间让其释放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