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板连接方式

楼主(2019-03-10):
看图,有好的方案可以有偿,谢谢!

网友A:
用两个耳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耳板可以吗

就图上这个结构,要怎么加轴承比较好

网友A:
耳板厚度没要求的话,最好加了固定耳板上,形成悬臂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板厚度没要求的话,最好加了固定耳板上,形成悬臂梁结构

方便的话可以出个图看看吗?有偿

网友:
不妥。推力轴承受力过大(固定耳板的力会很大)会坏的。

网友:
耳板厚度多少?使用中耳板不是转整圈吧?吊装用的吗?承重多少?
轴从左端穿入,轴左端设计成轴肩对左端轴承定位,轴右端穿出固定耳板,用螺母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耳板大概80mm,这个机构是用油缸顶起的旋转架,有三吨重

网友:
要看负载多少?轻负载的话,厚度允许的情况下,旋转的板两侧内装深沟球轴承,一根塞打螺丝或者悬臂销锁进去,跟固定板之间放个垫片,这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你这样设计两个耳板能动么

网友(点评):
请教下怎么轴承怎么放

网友(点评):
同意,感觉这个结构会挤死,动不了

网友:
为啥要推力轴承

网友:
用2个深沟球吧,推力球轴承实际是一片一片散的好几块呢

网友:
两个固定耳板搭接   转动的在中间

网友:
悬臂轴承 螺栓滚轮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