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锤怎么进行寿命测试

楼主(2019-03-10):
除了实际打水泥块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寿命试验就是在设计工况下用到坏为止。除非你知道有什么强化工况可以以确定的比例关系与设计工况等效。

网友:
这个只有暴力测试才有效吧,别的数据拿给用户看也没有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