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热处理前,45钢和40Cr哪个更耐磨性好一些?

楼主(2019-03-10):
如题

网友:
后面的。不解释

网友:
肯定是40Cr啊

网友:
能有点说服力的回答吗?

楼主:
有数据或者案例吗?耐磨程度能高出百分之多少?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添加稀有金属的的合金比不添加的钢的总体性能都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添加稀有金属的的合金比不添加的钢的总体性能都要好一些

网友(2019-07-08):
40cr抗拉强度比45钢高,抗拉强度是和硬度耐磨性成正比例关系的

网友B:
其实有个事情要了解清楚,未热处理供货状态45钢一般是是热轧状态,而40cr一般是退火或高温回火供货状态,那这时45钢的硬度明显高于40cr。所以我认为是一般这时45钢耐磨些。当然还和摩擦工况有关。

网友(点评):
40cr要是热轧状态供货,会造成锯料和车削的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个事情要了解清楚,未热处理供货状态45钢一般是是热轧状态,而40cr一般是退火或高温回火供货状态,那 ...

网友(2019-08-15):
肯定是40Cr,要看数据的话,价钱都是40Cr贵啊

网友(2019-10-29):
肯定后面的,价格放在那,必须后者

网友:
材料的耐磨性也叫材料抵抗磨损的性能。磨损分为三种:金属表面间相互接触并运动的摩擦磨损;其它金属或非金属打击金属表面的磨料磨损;流动气体或液体导致的冲蚀磨损。钢材的耐磨性性能又取决于材料本身合金含量与材料本身的结构体,比如奥氏体就比较耐磨。楼主所提题目没有说出应用场合与磨损条件,所以很难回答。

网友(2019-12-30):
回答都很笼统

网友:
问题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