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扭矩怎样计算?

楼主(2019-03-10):
钻孔扭矩怎样计算?

网友:
去书店买一本机加工工艺手册,车铣铇镋钻,所有计算都有公式和参数。

网友:
这个跟材料也有很大关系的吧?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A:
钻头,比较特殊的刀具
如果没有特别需要,计算钻孔扭矩就算了吧。可以查资料,大致估算一个
非要死磕,建议看看刀具设计手册,如袁哲俊编。最好找到钻头的专门资料。钻头计算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比较特殊的刀具
如果没有特别需要,计算钻孔扭矩就算了吧。可以查资料,大致估算一个
非要死磕,建 ...

有一个群钻的项目,想计算电机的功率。

网友(2021-01-14):
找到资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