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调节装置,请教

楼主(2019-03-11):
这是我看别人的设备的一个液位调节装置,该设备对液位有一定的要求,大概的原理就跟这简图差不多,还是整不明白,还请社区的前辈指教。

水箱大概有4L这个样子,加完水后加水口密封。水箱上方有一个水位高度调节管,内径约5mm,调节管与水箱之间用防水接头密封,调节管可以上下调节。K1是供水阀门,K2是排水阀门。h1是调节管底部距离水箱底部的高度,h2是用水处的液位高度。h1与h2有什么关系,为什么h1能控制h2,目前是h1越小,h2就越小。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个U型管穿入容器中吗?U型管与容器中的液体不联通吧

网友:
没太看懂

网友B:
是不是液位计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U型管穿入容器中吗?U型管与容器中的液体不联通吧

这个是我画的不够细节,水箱与高度调节管,与外面的用水管都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液位计的原理?

它旁边也有个液位显示的,不过感觉跟这个调节部分关系不大,所以没画上去。

网友:
你用伯努利方程写出式子就能看出h1和h2的关系。

网友:
我感觉电气设计增加了液位自动控制感应开关。
液位自动控制系统通过利用汽液两相自平衡原理,实现液位自动控制。

网友C:
个人以为,左右两侧,相当于一个虚拟的连通器,因此h2的液面高度就是右侧用水口的液面高度。因此分析的时候,可以省略
简化一下,变成下面的图
P1代表封闭容器内部的空气压力,P0代表大气压力,h1代表细管内外液面高度差,h2代表细管内部液面高度

由图中的公式1得知,在P1不变的情况下,将细管插入深度增加,即h1+h2的和增加,h2会同时增加
由公式2得知,当P1不变的情况下,h1不会变,也就是不论细管如何插入和拔出,取水口的液面高度不会发生变化?

感觉分析的并没有错,但是跟楼主观察到的现象却不一致。不知道是哪里发生了差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以为,左右两侧,相当于一个虚拟的连通器,因此h2的液面高度就是右侧用水口的液面高度。因此分析的时候 ...

我算的结果和楼主的一样,目前正处于懵逼状态

网友:
整个系统是一根连通管,管两端液位处于同一水平面,S1一端有一个封闭的水泡,S1管是一毛细管,管内液体附壁爬升高度与泡内水面压力平衡,受负压牵制爬不高,毛细高度相对固定,因此,调节S1 高度可以控制S2 一端的水位。

网友:
调节管可以对内补充空气,外部液位低于想要的高度时,通过调节管进入空气,箱内液面上的气压略有上升,外部液面就会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