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接头规格怎么看的

楼主(2019-03-11):
如图,楼主要找这个接头,因该是英制管接头,液压管上配对用的。
之前每次要用到的时候,都是拿着管或者什么去店里面配,但是感觉很麻烦;
想知道这个是怎么读的,
大点的尺寸(16.5mm),用55度螺纹样板量的是19个牙;
小点的尺寸(14mm),用55度螺纹样板量的是18个牙,这个不是公制的,量过了,没一个牙规对的上;
现在就是想问下个位,像这种密封接头,比如他们说的3/8'什么的,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有没有什么公式,跪求大家帮忙开导下。

网友A:
找个伊顿的接头样本,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伊顿的接头样本,你值得拥有

我去找下看,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牙吧?

不知道,以前用公制牙习惯了,现在用这些牙都不知道是怎么算的,比如量出了外径,牙数,怎么查是哪种规格的

网友:
英制55°、美标英制60°。1分=3.175mm。EP:AN4=1/4-28 螺纹大径6.35mm 1寸(25.4mm)28牙。

网友:
楼上正解,不仅要拿样板规去测牙数,而且要用卡尺测量外螺纹的直径。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你这个是3分美制90度弯接头,我是卖接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告诉你,你这个是3分美制90度弯接头,我是卖接头滴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算的呀,让这个烦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告诉我这个怎么算的呀,让这个烦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这么多年就是记得这些尺寸

网友D:
可查楼上大侠所说的派克连接件手册,及《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锥螺纹可能是ZG3/8 (R3/8、PT3/8):

直螺纹可能是9/16-18UN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查楼上大侠所说的派克连接件手册,及《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锥螺纹可能是ZG3/8  ...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麻烦问一下就这种铁的6分插16的宝塔弯头,镀锌铁质的很少见啊,这是为啥啊?

网友(2019-05-21):
用公称直径表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