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oildworks,以VB.net为编程语言

楼主(2019-03-11):
图中的程序,是我用soildworks的宏录制的,我知道图片中每个参数的代表的含义,就是我想知道用VB.NET程序怎么修改Soildworks特征的螺旋线的参数数值,

网友:
1、sw官方论坛有大神总结的帖子,全程英文高能。

2、sw官方帮助有一个数百页的pdf文档,是vba全部代码,全程英文高能。

3、自己尝试改动数据,观察变化,记录,总结。(我的vba技术就是这么跌跌撞撞过来的)

网友:
需要查资料,英文的往往是随机文件,中文一般是专门的SW教材
计算机语言有VB6、VB,NET、C等。VB6、VB,NET两种容易混,特别是没多少编程基础的
宏录制得到的代码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1)注意层级,也就是对象分层。如果懂编程不难理解。那个点“.”就是分割符号
2)你在操作时,划线、画圆弧等,自己应该知道,看代码应该知道对应关系
3)有些可能你没有意识的一行代码,可能是移动坐标,缩放,空间转动或者别的什么
4)对于关键的代码命令,需要查手册,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需要什么参数等。还要注意,也许类似的代码命令又不止一种;有些代码命令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的形式,手册一定会给出哪些低版本的命令仍然保留,因为低版本的命令一般都简单

2#提到的VBA代码,在SW中很少出现,或者不出现。VBA多数出现在微软的软件中,如Word、Excel中
如果没有编程基础,估计看不懂这些代码

网友:
SW的表达式和UG的完全不同啊,完全有些看不懂了。。。
UG都是if-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