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长距离输送问题

楼主(2019-03-11):
在下,一直从事电源、高低压成套设备结构设计工作,钣金为主。输送线涉猎不多,最近遇到个输送线项目,正好借此机会向大家学习请教。

···································································································1、
本案将物料盒(外尺7.5X0.2X0.1mPVC方管材,质量10KG左右)从A侧输送到B

厂房模型

厂房模型

2、物料盒由厂房A口出来,到B口进去。中间全自动化线,线速约0.2m/S.
通过始末端光电开关,启停线体。
目前工厂出货量少,每天(工作6-10小时内)约200个物料盒需要输送,后期速度量会上来,但也不大。
(业主主要是做个全自动化示范,代替人力是次要原因)

问题:

3、如果直接横向传速,因物料盒7.5米长,材质软,需要起码3条以上线体横向位移,太浪费。
   考虑将A侧物料盒调转90度,按箭头方向输送,到B侧附近,回调转90度,进入料口。
   性价比为优先考虑,这种调转机构如何选择?
   气缸推拉?行程太长不适合吧

4、 性价比为优先考虑:长距离输送哪总传送方式?
(链轮滚筒,还是皮带,还是其他的)

5、以下是现场一些实景

网友A:
更具体的要求呢?比如输送的频次?物料的刚性?允许吊装的位置?哪些空间是不可占用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具体的要求呢?比如输送的频次?物料的刚性?允许吊装的位置?哪些空间是不可占用的等等

先谢谢您,我还在编辑。

网友B:
这个项目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具体的要求呢?比如输送的频次?物料的刚性?允许吊装的位置?哪些空间是不可占用的等等

1、传输频次很低, 线体常态是静止的,前端有物料过来,光电开关检测到,才开启。后端检测到,停止。
2、刚性:不大,类似与PVC管,如图
3、吊装位置:没有特别要求,任意装夹。车间内部是通过,气缸顶升实现垂直方向位移
4、A端左侧离墙4米,还有就是水泥路尽量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项目有点“大”啊

先做个方案,看看对方可能接受,才能向下进行。

网友A:
有点想法,这会儿在外地出差呢,等晚上我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想法,这会儿在外地出差呢,等晚上我好好想想

先谢了

网友C:
1.中间横向位移一条辊筒,转弯跟车间里一样采用气缸顶升旋转,反正速度不快频率不高
2.不旋转的话只能3条输送了,材料的宽度用滚筒保证不行了,或者俩端带动力的皮带,中间无动力输送
3.用链轮链条的话一条就够了,3米左右的轴带着俩个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想法,这会儿在外地出差呢,等晚上我好好想想

利用重力,高低布局,到了B再升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中间横向位移一条辊筒,转弯跟车间里一样采用气缸顶升旋转,反正速度不快频率不高
2.不旋转的话只能3条 ...

1.中间横向位移一条辊筒,转弯跟车间里一样采用气缸顶升旋转,反正速度不快频率不高
2.不旋转的话只能3条输送了,材料的宽度用滚筒保证不行了,或者俩端带动力的皮带,中间无动力输送
3.用链轮链条的话一条就够了,3米左右的轴带着俩个轮

1、气缸顶起来,如何旋转呢,三个气缸才能顶起来,没有支点旋转啊
2、三条线不太现实,造价太高 。
3、  3米左右轴带着俩轮怎么实现

网友E: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供楼主参考

在厂房外搭建一条环形输送线,如下图所示

红色部分代表传输线,箭头代表传送方向,整个传输线一直沿一个方向不停运转。输送线上带有多个托盘,托盘与传输线之间依靠摩擦力传递动力,传输线可以一直运转。单个托盘长度为7.5米(跟产品一样长),托盘只有头尾两端是落在传送线上的,中间部分悬空,与传送线不接触,并且脚(落在传送线上部分)与托盘之间有轴承,可以自由旋转(方便转弯)

下面是细节放大部分,蓝色部分为流利条,没有动力,依靠厂房内部的出料或者进料机构提供动力,帮助产品进出。
所有红色部分均未有动力传输线,可以根据需要截断为多根,以节约成本

托盘转弯的示意图:蓝色代表托盘,两个脚各落在一段传送带上,依靠头尾两段的拉力和推力来完成转弯

传输线可以是皮带线,滚子线,区别就在于转弯机构的不同,原理是一致的

皮带线和转弯机构的实例:还可以有很多方式,提升机,圆皮带,等等

网友(点评):
两头与输送线最好固连

网友F:
买2条悬挂链  直接吊过去

网友:
这么长不建议旋转了,麻烦,直接平移就行了,间隔做三四条窄辊筒线直接横向平移

网友G:
这个地方是绳子末,如何通过电机实现传送

网友:
网带输送

网友H:
楼主这个成本是否考虑过,平皮带应该更适用于这种长距离的输送。

网友:
做个斜面,做个带轮子的托盘,每次平行放置若干根方管,从A出来自由滑动到B口,然后吊装或气缸举升到需要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成本是否考虑过,平皮带应该更适用于这种长距离的输送。

成本是最重要的,平皮带如何实施,比如110米需要分多少段,每段多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供楼主参考

在厂房外搭建一条环形输送线,如下图所示

首先非常感谢,您预计这样110这样线体,国产配件(包含控制与施工)造价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地方是绳子末,如何通过电机实现传送

电机带动杆  杆带动绳  绳带动辊筒     杆与辊筒都有绳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预计这样110这样线体,国产配件(包含控制与施工)造价大概多少

这个很抱歉,没有买过国产的品牌。

而且,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方案示意,连方案都算不上。你可以找几个做托盘皮带线的厂家帮你做一个方案。

不过我贴出来的皮带线,都是室内使用的。如果你的环境比较恶劣,也可以考虑滚筒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带动杆  杆带动绳  绳带动辊筒     杆与辊筒都有绳槽

一个电机能带动多长的杆?绳子有张紧么?杆的自重加在绳子上么,杆是否有轴承支撑?这种输送的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抱歉,没有买过国产的品牌。

而且,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方案示意,连方案都算不上。你可以找几个做 ...

多谢你提供思路,室外环境 虽然搭建雨棚,但是日常风化还是挺恶劣估计皮带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电机能带动多长的杆?绳子有张紧么?杆的自重加在绳子上么,杆是否有轴承支撑?这种输送的精度如何? ...

目测不到10米,应该没有涨紧   杆转动肯定是轴承了  具体没机会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2条悬挂链  直接吊过去

吊过去,链条还要复位到A端,回来这个行程岂不是浪费了

网友(点评):
链条循环的 不要来回运动就行 回去干嘛

网友I:
沿用楼主的方案,A,B两端的输送线可以旋转,与中间的输送线对接,传送物料,A、B输送线旋转可以用电机+齿轮+轮盘传动,最外端用弧形滑轨或者行走轮,起到定位旋转辅助。

网友J:
1,物料不要转弯,直接平移过去。
2,输送机构可以参照龙门吊/行车的驱动形式,在轨道上移动。
3,AB段上下物料处需要做上下物料机构(平移比旋转的简单多了)。注意物料不能翻转。

网友:
还有个就是物料盒的长度,本身不适合自动化流水线。
如果物料盒长度能够缩短到一个标准托盘的长度,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利用重力,高低布局,到了B再升起,如何?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靠高度差自己走过去然后再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沿用楼主的方案,A,B两端的输送线可以旋转,与中间的输送线对接,传送物料,A、B输送线旋转可以用电机+齿轮 ...

7.5米长 的物件 弧形滑轨太大了   空间不够 侵占的 距离墙体8米外的水泥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靠高度差自己走过去然后再顶起来

110米距离  利用重力     高度差要多大才能做到 摩擦对PVC物品影响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米距离  利用重力     高度差要多大才能做到 摩擦对PVC物品影响也有

网上有一种物流运输用的可伸缩设备,高度差不大 但是效果挺好的  你可以找找看 有没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J:
1,物料不要转弯,直接平移过去。
2,输送机构可以参照龙门吊/行车的驱动形式,在轨道上移动。
3,AB段上 ...

这个往复时间应该有点长,
还有吊绳用钢丝吗,到末端需要需要长时间静止才能准确落位,风大就更难了
除非做刚性吊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往复时间应该有点长,
还有吊绳用钢丝吗,到末端需要需要长时间静止才能准确落位,风大就更难了
除 ...

1.可以堆垛后移动
2.只是结构形式和驱动参考行车,输送物料完全可以放在平台上。

极端天气情况是个问题,我一开始没考虑到。
如果塑料件会被大风吹动的话,估计还得加厂房,不能只搭个棚子。。。

网友:
o点为旋转点,加个导轨,用气缸推,长距离输送还用你们现在的输送线,成本低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7.5米长 的物件 弧形滑轨太大了   空间不够 侵占的 距离墙体8米外的水泥路了

可以试试加万向轮,只要地面平就可以  而且轮子也不一定加在最外两端,可以往里面走1米,这样半径大约在3米左右。

网友:
能不能吊起来送过去
做个航吊,这个不重的话应该不难

网友:
这么长  链条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