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过洗砂机的大侠吗?

楼主(2019-03-11):
大家好,有接触过洗砂机的前辈吗?想了解下关于洗砂机的一些参数如何确定,比如5030的洗砂机,产能怎么计算、电机和减速机怎么配、主轴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整天都在搞,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轮斗式,这也太大了。直径5米,宽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天都在搞,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轮斗式,这也太大了。直径5米,宽3米?????

对呀,直径5米宽3米,不知道怎么配了

网友:
转矩按堵转算,,,,,

网友:
转矩(根据负载结构和重量以及转速计算需要伺服电机需要输出的力矩)
转动惯量(此参数关系伺服在机械结构上的运行精度,通过负载结构重量计算)
一般都要留有一定余量,即安全系数。
通过此三个参数结合选型样本来选择电机的型号。

网友:
是制砂机么?我给这种机器配过液压润滑站

网友B(2019-07-20):
请问一下楼主现在还有在做洗砂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现在还有在做洗砂机吗

网友B:
在哪做呢?方便加下82932763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做呢?方便加下82932763聊下吗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