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种不需控制,弹性的限位机构

楼主(2019-03-11):
如图,黄色的是支撑机架,中间的是型材托盘,两侧是型材导轨(装有滚轮),电机皮带带动托盘前行,现在需要一种限位机构,托盘进去导轨后实现限位,之后电机又能自动带出限位,实现平移输送,望指教

网友A:
问题是:如果没有控制指令就能取消限位的限位,还是限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如果没有控制指令就能取消限位的限位,还是限位吗?

所以说是弹性的啊,类似于球头柱塞,补我我这个每天要动作几百次,球头柱塞不行

网友:
导轨上铣个槽

网友B:
用感应开关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每天运行几百次,可以用通电磁铁,到位后吸触,需要断开时,磁铁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感应开关就可以了吧

我这个机架还要上下运动,这样我还要接线还要做拖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天运行几百次,可以用通电磁铁,到位后吸触,需要断开时,磁铁断电

我这个机架还要上下运动,这样我还要接线还要做拖链

网友:
看不清楚 ,细节放大图呢

网友:
你的电机换向咋控制,换向的信号不就是限位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
我估计很多方法能实现,看你具体需求,比如延时 行程等,没弄明白要干什么,到限位工位加工?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压线钳里面那种棘轮结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清楚说的啥 先整积分

网友:
用的是行走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