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减速器,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9-03-11):
四轴焊接机械手旋转轴上的

网友:
无级变速器?

网友:
看不清,就看到有个角度传感器

网友A:
去掉刻度转盘不就是行星减速机么

网友:
机械臂一般都是RV或者谐波吧

楼主:
应该是款减速器,不过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刻度转盘不就是行星减速机么

行星减速器的安装法兰在下边,他这个是在电机和减速器中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星减速器的安装法兰在下边,他这个是在电机和减速器中间的

你看的减速机样本太少了吧,我这里随便找一本都有像这个减速机的,输入端接电机方的,输出端圆的,输出输入都是圆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