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L形螺栓

楼主(2019-03-11):
怎么画L形螺栓啊,应该用哪个命令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什么L型 ?上张图片看看

网友:
是这种螺栓吗?

网友:
楼主你说的L型螺栓还是不是3楼社友说的这种螺栓?如果是,螺纹大小,有效螺纹长度,零件的总长,L型夹角,L型短边的长度都需要标注尺寸,图纸中给出加工面和非加工面的粗糙度,材料材质,是否需要热处理或者表面处理。

网友:
3D图的话,用扫描特征

网友B:
我觉得要是这个螺丝是标准件的话库里就有,不用下载

网友C:
用Ug,先用草绘画出线,再用扫掠,沿引导线扫掠,再用螺纹

楼主:
是的,用SW应该怎么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要是这个螺丝是标准件的话库里就有,不用下载

L型的应该没有,还是要直接画的,应该怎么画啊

楼主:
是的,怎么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L型 ?上张图片看看

楼下有图,这种应该怎么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g,先用草绘画出线,再用扫掠,沿引导线扫掠,再用螺纹

这种方法画出来的是空心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有图,这种应该怎么画啊?

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LCTT歌发表于 03-14 10:17
这种方法画出来的是空心的吗?

实体,实心

楼主:
谢谢啦,我知道啦

网友:
百度,扫描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