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机器人地轨重复定位精度的主要因素是及精度怎么估算

楼主(2019-03-11):
这个问题我问同事,他说主要有减速机,电机,导轨,齿轮齿条,机加工,但是我觉得地轨重复定位精度主要取决于减速机和齿轮齿条,对于电机导轨基本忽略,机加工主要影响绝对精度,因为一旦加工后导轨轨迹确定,机器人沿着轨迹每次到一个点的路程都一样。
现在我唯一不确定的是齿条和减速机哪个影响更大?按齿条按模数3,8级精度算5米地轨都0.3的误差啦,减速机样册是利明的上面写的间隙值是10弧分,那么意味着输出轴转一圈误差累计10弧分,如此计算5米下来的误差岂不是也太夸张啦

网友:
太夸张啦

网友A:
应当主要是齿轮齿条的误差。如果选用好一些的品牌,也可以做到零背隙

减速机的背隙,楼主显然是理解错了,它指的是正反转之间的“空程”,只有正反转的时候才会产生影响,并不是每一圈的误差

至于伺服的精度误差,通常都不需要考虑,因为太小了

网友:
加一个二次定位

网友B:
“减速机样册是利明的上面写的间隙值是10弧分,那么意味着输出轴转一圈误差累计10弧分,如此计算5米下来的误差岂不是也太夸张啦”
从这句话就知道你还没了解什么是减速机背隙,具体解释看3#大侠的说明。其实齿条的误差也存在背隙的问题,另外齿条这么长肯定是拼接的也会存在误差。
这个背隙的话,可以在电机控制里做一定补偿的

网友:
请问lz,齿轮跟齿条的间隙应该怎么调整?是把螺丝孔打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样册是利明的上面写的间隙值是10弧分,那么意味着输出轴转一圈误差累计10弧分,如此计算5米下来的 ...

这个背隙的话,可以在电机控制里做一定补偿的,你是说齿条的总节距误差和拼缝的规律可以测出来,然后电机根据这个补偿,将误差缩小到齿条单节距误差范围内,这样的话5米长都可以控制在2丝以内

网友:
背隙并不会影响重复定位精度,你拍的图片误差主要来自齿条的总节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主要是齿轮齿条的误差。如果选用好一些的品牌,也可以做到零背隙

减速机的背隙,楼主显然是理解错了 ...

这是利明的样册上面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利明的样册上面就是这样说的

对啊,样本解释的也是回程间隙啊。这个是一次性的。没有说明是累积的,只不过转换为距离偏差的时候,受输出轮半径的影响,半径越大,相同角度下,距离偏差越大。

网友:
楼主是6轴机器人吗,其实在做调试时候,编程给电机做修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