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省力,最美观,成本最低的设计

楼主(2019-03-11):
有个电动三通改造,改成手动的,怎样设计让闸板摆动又简单又省力?

网友A:
闸板的结构和电动控制机构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贴一张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闸板的结构和电动控制机构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贴一张图上来看看?

就相当于一个门,门上有根轴,以前是电机转动轴,带动门转动,现在改为手动,转动扭矩大约几点300NM

网友B:
这种有专业厂家设计制作,不同的物料,不同的管径形式不一样,建议和其沟通

网友:
成本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专业厂家设计制作,不同的物料,不同的管径形式不一样,建议和其沟通

让别人做,岂不是更贵

网友:
改电动的麻烦,改手动的直接一根杠杆不就完事了,无非杠杆长点
一般人提起30公斤还是可以的,按这推算大概1米左右的推杆

网友:
太扣用杠杆,不太扣用省力扳手。

网友C:
最省钱的方式还是改成手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省钱的方式还是改成手动吧。

就是改成手动,但是扭矩太大,做成杠杆又太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让别人做,岂不是更贵

让专业人士做,最省力、最美观肯定是能达到的,成本最低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假如自己制作一次成功那肯定喜闻乐见,但是我见多了为了省钱自己做,因为不够专业设备不好用,只能拆掉或者重金改造的事情。这个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无法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专业人士做,最省力、最美观肯定是能达到的,成本最低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假如自己制作一次成功那肯 ...

我们这个不是精密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不是精密设备

那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