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轴端设计合理吗?谢谢

楼主(2019-03-12):
两侧想选用深沟球轴承,主要为了一是避免注油润滑,二是轴承好固定。不知道轴从一端敲进两个轴承好不好装配,转动灵活不灵活?这种配置的误差允许量多少?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查了很多资料,找不到针对这一块的讲解,谢谢!

网友:
从一端装入这种结构很常见。很多减速机, 机床主轴都是从一端装入的。

网友:
想知道轴左端连接什么????

网友:
轴承可以一样,从一边敲过去,不过轴中间最好车细0.05.如果不能车,装轴承的时候,用电池炉加热一下轴承套进去。

网友(点评):
您好轴承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吗?

网友:
应该不是很合理,建议一端墙板做台阶孔和轴承配合,轴上加弹性挡圈。或者直接用带座轴承,就不需要法兰了。

网友A:
右面那个轴承,想好,到时坏了要换,怎么敲出来就行了,其它的,就是根据结构需要了

网友(点评):
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左右两个墙板的装配误差,用两个深沟球轴承轴好不好装进去

网友(点评):
如果担心两个轴承装进去后,会有点不同轴,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轴承换成向心球轴承,这个要看结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面那个轴承,想好,到时坏了要换,怎么敲出来就行了,其它的,就是根据结构需要了

正解

网友B:
我不管你合不合理,轴要全剖的??

网友:
选用不同大小的轴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管你合不合理,轴要全剖的??

看了你的评论我才注意。。。。。

网友:
这种结构安装方便,维修不便

网友:
|我叫刘有福发表于 03-12 16:48
看了你的评论我才注意。。。。。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轴承可以一个大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