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孔和方轴的配合

楼主(2019-03-12):
一般方孔和方轴的配合公差怎么选?

网友:
看你要紧,还是要滑动顺畅,还是要松到随便一插都进去啊。要说什么场合使用,才能回答你

网友:
可仿照键的公差选取。

网友:
工况啥的都没讲清楚呀

网友:
用方孔一般就是要求单向旋转传递扭矩,轴向可以自由伸缩。考虑可以自由滑动的间隙配合。

网友:
一般是1-2道

网友:
楼主不能图省事啊,你这方孔方轴干啥用的都没说,大小都不知道,加工方式不知。谈配合有点扯哈

网友A(2019-07-03):
楼主的意思是圆孔轴是有配合制可以选的,例如H7h6,;方孔公差有没有类似标准是吧?

网友(2022-03-11):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圆孔轴是有配合制可以选的,例如H7h6,;方孔公差有没有类似标准是吧?

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