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 中钣金件装配体网格生成

楼主(2019-03-12):
本人在对workbench 中钣金件装配体进行网格绘制的时候一直有问题,钣金件大概有40多个,有大神做过这类的网格划分吗?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东西建议还是用hm做,薄板一般很少做成solid,都是抽中面,用面网格做,计算更快,精度更高

网友A:
钣金这种长宽与厚度比例差距很大,用抽取中缅的方法进行分析,2楼推荐的hm就很不错,前期的几何处理在里面相对容易,求解器选radioss或者opt,就看你分析的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这种长宽与厚度比例差距很大,用抽取中缅的方法进行分析,2楼推荐的hm就很不错,前期的几何处理在里面 ...

抽中面后,各中面间的间隙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这种长宽与厚度比例差距很大,用抽取中缅的方法进行分析,2楼推荐的hm就很不错,前期的几何处理在里面 ...

引用 网友A:
钣金这种长宽与厚度比例差距很大,用抽取中缅的方法进行分析,2楼推荐的hm就很不错,前期的几何处理在里面 ...

抽中面后,各中面间的间隙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这就要模拟焊接了,有的处理成rigid刚性,也有模拟spot、weld等等,看需要

网友:
缝隙直接用面延伸填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