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大侠一个算重心的问题

楼主(2019-03-12):
请教诸位大侠,这个直线振动筛的箱体重心怎么计算?如果不装电机的话重心好计算,就是几何中心,但是加上电机,重心就会偏离几何中心。要求电机的推动方向一定穿过重心,这个有什么计算方法吗?

网友A:
需要分别计算xyz三个方向的坐标。理论力学里有计算设备重心的计算公式。你自己先列出计算式算一算,不会再发帖。

网友B:
老哥在矿山机械哪个企业

网友C:
画个三维,属性填好,软件自己就算出来了

网友D:
这个要计算的话难度可很大呀!
不如画出来三维,电脑给你算多好啊。
而且直线振动筛不只是电机震动中心线经过质心就可以吧,还有弹簧的位置也有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分别计算xyz三个方向的坐标。理论力学里有计算设备重心的计算公式。你自己先列出计算式算一算,不会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在矿山机械哪个企业

私人小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个三维,属性填好,软件自己就算出来了

什么软件,cad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计算的话难度可很大呀!
不如画出来三维,电脑给你算多好啊。
而且直线振动筛不只是电机震动中心线 ...

能否详细讲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讲讲。

我也只是在网上大致了解过。
直线振动筛计算时不光看质心,弹簧位置也要看。
不过个人觉得只要弹簧位置不是很离谱的话,看质心就可以了。
具体软件的话,主流的几款三维软件都可以了。比如我正在学的solidworks。

题主如果有兴趣还是到网上找找相关教程吧,好像有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能掌握手算的方法,知道怎么计算,然后,用SW三维软件建模,直接用软件测出这个设备系统的重心坐标。

网友:
可以增加配重块的,

网友(2020-01-27):
solidedge、CAXA实体造型、inventor、中旺3D CAD、UG NX、CATIA、PRO/E等三维软件都能计算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cad可以吗?

SW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C:
画个三维,属性填好,软件自己就算出来了

这个是理论的数据,实际的数据其实有出入的。还是要实打实的测,理论数据只能做校验。

网友:
建议solidworks建模然后自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