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这种电机如何连接电源线,还有电机后面这种结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3-12):
这个是直流行星减速电机,额定电压12V,因为第一次见电机后面是这个样子的,不懂也很好奇,问问各位大神,后面怎么连接电源线,铜片分左右两侧(绿色的地方有个内六角螺丝),直接连接铜片就可以,还是需要连接到特定的位置。

然后这个电机后面这种结构有什么作用吗?

测试过,可以随便连接,正负两边就可以,不过这种结构是用来做什么的,有专用的配合接口吗?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种,不过外接电源线肯定是和碳刷连接线接通。这种结构一是固定碳刷连接(导电),二是外接线端子(导通),三是弹簧结构(固定碳刷),结构这么设计,是空间需求吧,一体的会好一点,不然分开设计都要固定,肯定麻烦。只是个人观点,你可以去官网看看,或者问一下售后。

网友A:
应有说明书,接线图啊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拿的是个半成品?

电机通常会有一个塑料的罩子扣在上面的。两个翘起来的铜片加上前面说的罩子,组成母插头。然后会有专用的公插头配合使用

网友:
正负都能接     应该是代表正反转

网友:
这就是一般的直流电机

网友:
这就是一般的直流电机吧

网友:
就是电刷,没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有说明书,接线图啊

还真没有,有的话就不问了,谢谢啦

楼主:
外面这块就是各位大神说的,碳刷,这个结构应该是给电机内部节省空间,而且这个电机转速高,可以从外部更换碳刷

网友:
就是碳刷,俗话说,内衣外穿,一样的道理。

网友:
左右两边的铜片是碳刷,绿色的是正负极的接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