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的螺纹谁知道?

楼主(2019-03-12):
量了两只钢笔,都是9.5.换算下来是3/8。谁懂这个啊

网友A:
没明白要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要问的是什么

我想知道这个螺纹是什么螺纹,特种细牙螺纹?管连接用细牙普通螺纹?英制的还是普通的?
百度上,机械手册上都没查到。

网友B:
螺纹一般能测量的有两个参数,大径(或小径)和螺距,楼主已经量了大径,再量下螺距,然后与标准牙对照一下,就知道是哪种螺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一般能测量的有两个参数,大径(或小径)和螺距,楼主已经量了大径,再量下螺距,然后与标准牙对照一下 ...

大径9.1 螺距比较小 0.4左右的样子。跟标准对了下,不是细螺纹,不是管螺纹。mj螺纹有些像,军工的标准。 GJB3.1A.钢笔用军工标准是不是过了啊。
问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好奇。

网友:
估计是英制螺纹。

网友:
英制螺纹

网友:
估计是G牙

网友C:
我不确定,但你说的3/8绝对错误。
应该G螺纹,你测得9.5应该是内径吧,换算下来是G1/8,管螺纹的1/8指的是公称通径,即有效截流面,不是我们手动测量的内外径。solidworks有异形孔向导可以找下公称通径和内外径的换算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确定,但你说的3/8绝对错误。
应该G螺纹,你测得9.5应该是内径吧,换算下来是G1/8,管螺纹的1/8指的是 ...

你说的有道理,手册上查了,确实不是测量出来的内外径。

网友(2019-11-30):
您好,请问找到解决方式了吗?
我最近也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麻烦可以加qq吗?583162128

网友:
特种细螺纹对于钢笔没必要把

网友(2021-11-16):
参考标准:QBT3903-1999自来水笔零部件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