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液体流动支路高频切换

楼主(2019-03-12):
各位前辈,最近做到一个项目,需要对将管道(直径20mm)流动的液体(流量大概0.2m3/h)分为左右两个支路,并且高频切换,就是一时刻往左支路流,下一时刻往右支路流,切换频率10Hz左右,有什么好办法么。。看了电磁阀高频的只有气动阀,液体阀动不了这么快速度。。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
10Hz的频率,一般的电磁阀都达不到

网友:
设计得出银子

网友:
可能要自制一个凸轮来推动开关的结构。或者是两个管分别占半圆,然后通道是一个小孔,快速转。
总之就是用电机的旋转运动来控制切换就很好做到。

网友:
没做过这种系统,用类似手动换向阀外加小电机带偏心轮联动阀芯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