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开指令似乎只对最近的一个进给指令有效,然后自动关闭,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12):
一个程序,三个进给指令,需要对应三个切削液开指令,否则只有离切削液开最近的那个进给有切削液,其他没有,

切削液开指令似乎只对最近的一个进给指令有效,然后自动关闭,怎么回事?

程序如下图,M27为冷却液开,M28为冷却液关(图中没有),

网友:
如果以前好用的话,一定是电气的问题,另外,三个进给指令需要三个切削液开指令,建议看看说明书,应该还有切削液开的辅助指令,再找两个不同的就是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2 19:40如果以前好用的话,一定是电气的问题,另外,三个进给指令需要三个切削液开指令,建议看看说明书,应该还有切削液开的辅助指令,再找两个不同的就是了
在M指令表中未找到切削液开的辅助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指令表中未找到切削液开的辅助指令

找电气,你们自己开几个辅助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