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速比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9-03-12):
两级行星机构,共用齿圈,第一级行星架输入,第二级太阳轮固定,第一级太阳轮与第二级行星架相连。
第一级齿圈65齿,太阳轮16齿。第二级齿圈60齿,太阳轮12齿。

补充内容 (2019-3-13 14:12):
两级行星共用齿圈,输入是单机行星架输入,太阳轮固定,齿圈输出。按一般的是太阳轮输入,行星架固定,齿圈输出。按照我试验出来的值,计算不出来

网友:
看不懂了

网友:
不是很懂,看上去这个输出感觉怪怪的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A:
是不是画的有问题,别说计算,根本没看懂是怎么传动的

网友:
看下机械原理,轮系那一章,里面有类似的

网友:
看看机械原理

网友:
收藏了,先占个位子。

网友:
做行星减速机的专业一眼能看出来

网友:
看上去,转动没有问题。差动机构、两级行星轮系串联(NGW,添加了约束)

网友B:
有点像二级行星减速机,可以先把行星减速机的速比算出来,(1+65/16)*(1*60/12)=30.375,然后把输出轴固定,机架旋转,1-30.375=-29.375

网友:
看不懂怎么转的,得回去补点知识了

楼主:
正常情况是右边12齿太阳轮做输入,左边行星架固定,共用的齿圈输出,这样传动比是-29.36 。。。。现在有客户要求左右两端都可以输入,现在这个图就是右边12齿太阳轮拿制动器锁死,左边行星架输入,还是共用的齿圈输出,我感觉这样的话,应该就变成一个增速机构,可不知道速比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画的有问题,别说计算,根本没看懂是怎么传动的

一个轮边减速机,正常情况是左边行星架固定,右边太阳轮输入,现在的情况是左边行星架输入,右边太阳轮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二级行星减速机,可以先把行星减速机的速比算出来,(1+65/16)*(1*60/12)=30.375,然后把输出轴固 ...

对的,可是现在输入变成行星架输入,我就看不懂了

网友B:
1/(1-1/(-29.375))=0.96708,按公式算是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29.375))=0.96708,按公式算是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我刚刚拿减速机大概做了个测试,我把输入端固定了,齿圈转一圈,行星架转了近似90度,差不多4:1左右。这样看是不是意味着我行星架输入一圈,齿圈反向旋转4圈,速比 -0.25左右??

网友:
九年义务教育的我看不懂啊

网友C:
个人觉得也是-0.967,方向有变化,这样设计减速机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网友:
没看懂,顶一个

网友D:
老哥,请问你这输出怎么输出,65齿轮和60齿轮之间是不是不应该链接,小弟刚来没看懂,请大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也是-0.967,方向有变化,这样设计减速机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客户提的需求,当时刚做图纸的时候,感觉速比应该接近一,只是提供一个马达转速,可是做实验的时候,增速效果明显,准备在做一次实验,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请问你这输出怎么输出,65齿轮和60齿轮之间是不是不应该链接,小弟刚来没看懂,请大哥指点

共用的齿圈

网友:
老哥,共用齿圈是不是两个齿轮转速是一样的还是分开的,

网友:
第二级内齿和第一级内齿圈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