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关于零件质量的疑问

楼主(2019-03-12):
今天出工程图时发现的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图片里的不等边角钢是我用麦迪设计宝直接引用进来的,在定义他的重量时,只会显示整数,而自己画的零件重量就会显示小数,这是为什么?还有那个理论重量与我自己配置的那个重量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感觉相差有点大?我是新手,望大家能帮我解除疑惑

楼主:
图片上传的顺序自己乱了图1是我自己画的,图2跟图4是同一个零件,图2.3.4都是角钢

网友A:
可以编辑重新插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编辑重新插入图片

额,你怎么有我上传时候的画面?还把顺序帮我排好了?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编辑重新插入图片

看错了,是你在编辑帖子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后台直接能看到我这边的上传界面,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编辑重新插入图片

第一眼看过去跟我发帖时的画面太像了

网友:
图捕获1,可能是你的文件设置就是只显示整数,看看工具-选项-文件属性-单位里小数点的设置
图捕获2,属性值明显是手工填写设定好的值,它不会跟随实际模型改变,类似早期二维制图时,手工算重量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