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的夹紧方案

楼主(2019-03-12):
振弦的直径0.25,现在想把它夹紧,需要一个夹紧方案,不限制任何方法,只要有想法就行,大家一起头脑风暴吧

网友:
对外表面磨粗糙,用凯夫拉绳缠住绳子并用全力拉紧,然后打结

网友A:
|幻想机械发表于 03-12 20:52对外表面磨粗糙,用凯夫拉绳缠住绳子并用全力拉紧,然后打结
我好像看错了,外表面那个不是你那个弦吧,那中间那个是的话就看看你的弦能不能打结,留个圈套,在中间串根圆柱销,靠在端面上

网友B:
手工绑个野猪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绑个野猪扣

鬼鬼,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看错了,外表面那个不是你那个弦吧,那中间那个是的话就看看你的弦能不能打结,留个圈套,在中间串根 ...

这个图只是参考罢了,就是一根弦,金属的,想要把两头夹紧,保证两端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看错了,外表面那个不是你那个弦吧,那中间那个是的话就看看你的弦能不能打结,留个圈套,在中间串根 ...

请问您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2020-04-23):
锥孔配锥销 挤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