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配件叫什么名字,在网上一直找不到名称

楼主(2019-03-12):
各位前辈,这个是外面有螺丝的,里面有弹簧的顶针,拉出来扭一下就会卡住,顶针升起,在扭到卡位,顶针就会放进去

网友:
是不是叫旋钮柱塞

网友:
这个组件可能没有统一的专有名称吧?

网友:
米思米上有,你查一下

网友:
就是叫旋钮柱塞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是的旋钮柱塞或者分度销,给你们搜了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旋钮柱塞或者分度销,给你们搜了个图片

谢谢分享,也请告知下供应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