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这个机构可以化旋转为齿条来回运动

楼主(2019-03-12):
理论上讲,只要不停按统一方向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那个残缺的齿轮,AB齿条会来回伸缩,可是只能旋转45度就得动,下面这个达芬奇的可以旋转90度。我模仿的。

过几天3D打印机打印出来模拟

网友A:
大齿轮转动驱动两个齿条向相反方向运动。楼主请问那个扇形齿轮是驱动哪个的?好像还有一个小齿轮,这部分没看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转动驱动两个齿条向相反方向运动。楼主请问那个扇形齿轮是驱动哪个的?好像还有一个小齿轮,这部分没 ...

扇形齿轮驱动两个齿条的,而后再驱动绿齿轮。此时黄齿不驱动齿条,而齿条被绿齿反向驱动
我也不晓得讲得对不对,嘿嘿

网友B:
新人表示hen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懂了  楼主 厉害   赞

,搞了一星期

网友D:
要是有个动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个动图就好了

过几天直接上实物图,3d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直接上实物图,3d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转动驱动两个齿条向相反方向运动。楼主请问那个扇形齿轮是驱动哪个的?好像还有一个小齿轮,这部分没 ...

大的扇形齿轮驱动齿条运动之后,小的扇形齿轮与小的完整齿轮相互啮合,且大小相等。这时小的完整齿轮与小的扇形齿轮转速相同,方向相反,进而通过大的完整齿轮驱动齿条反向运动。

网友E:
单从图片来看应该会卡死,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仿真模拟

网友F:
这个有点意思了,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话说3D打印会比机加工便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点意思了,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话说3D打印会比机加工便宜么?

自己的打印机肯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从图片来看应该会卡死,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仿真模拟

还没,只是脑子过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表示hen厉害的样子

三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懂了  楼主 厉害   赞

三克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的打印机肯定便宜

酱紫啊

网友:
挺巧妙的构思

网友G:
下面那个图是达芬奇搞的图片?

网友G:
达芬奇那个图没怎么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达芬奇那个图没怎么看明白,,

就是说逆时针转齿轮,有个齿条先与齿轮啮合半圈,然后齿条把另一个齿条拉过去(通过那根绳子),齿轮的另外半圈齿就可以接着啮合这个拉过去的齿条。从而实现齿轮朝一个方向转动,而齿条交替伸缩的效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逆时针转齿轮,有个齿条先与齿轮啮合半圈,然后齿条把另一个齿条拉过去(通过那根绳子),齿轮的另 ...

看懂了。谢谢,这些结构在实际应用上吗

网友H:
半齿轮齿条传动机构,将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时候用过,不过没见过实际运用,估计运动冲击挺大的,实用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半齿轮齿条传动机构,将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机械原理课程设计的时候用过,不过没见过实际运用,估 ...

我另一个帖子有实物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懂了。谢谢,这些结构在实际应用上吗

不常用。实物模拟出来了,见我另外一个帖

网友I:
原理没问题,不知道有没模拟局部齿轮切入齿条和绿齿轮是否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理没问题,不知道有没模拟局部齿轮切入齿条和绿齿轮是否顺畅。

是有点卡涩的,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帖,有实物模拟

网友:
这个,机械效率高吗

网友:
实际动起来看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面那个图是达芬奇搞的图片?

是的,那图是他画的,16世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从图片来看应该会卡死,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仿真模拟

你说的对,后期我把齿轮的齿数进行了改变,以达到合理的角速度与齿条接触时的线速度。但是,齿轮与齿条仍然有些卡,我觉得设计成渐开线齿形,啮合比较好。

网友(2020-02-24):
你的另外一个贴的实物模拟链接在哪?

网友J:
原理上没有问题,往返的行程是那个扇形的节线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理上没有问题,往返的行程是那个扇形的节线长度

嗯嗯

网友K:
这个可以做以对速度要求高的往复运动机构,就是行程不太够。换向时也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可以做以对速度要求高的往复运动机构,就是行程不太够。换向时也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