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根针要用什么设备做出来?

楼主(2019-03-12):
需要用到哪种设备才可以达到图纸要求的效果,谢谢

网友:
什么材质?好像是铆钉,冷墩挤压吧

网友A:
数控车,走心机,自动车都可以

网友:
搜“模具顶针”,你的图片应该就是这种,米思米、怡合达都有标准件卖,某宝也很容易搜到

网友:
  米思米上就有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材料是铜材质

网友:
应该是 冷墩吧

网友:
应该类似铁钉加工,头部挤压成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走心机,自动车都可以

如果用到数控的话,预算就高了
请问走刀式,可以做出来吗
还有自动车的话精度可以达到图纸要求吗?

网友:
米思米上面买成品件,回来处理一下。精度比你图纸标注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