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种汽缸连接夹块的机构,夹块运动方向如图,不可用滑轨和齿轮,只能用....

楼主(2019-03-12):
(图片)

网友A:
台笼统了?装夹方式?定位?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笼统了?装夹方式?定位?不用考虑。

在左下角是有固定块定位的,只需要夹块能够垂直方向同步运动

网友:
楔块结构了解下。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在前侧和右侧各装一个气缸,气缸到零件的距离一样,行程一样不就可以同时夹紧,不过你这物料是要进行何种加工方式需要用到气缸夹紧,一般加工用夹头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