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花键套如何加工

楼主(2019-03-12):
几点要求或者说明:
1,数量打样只有5件,小批只有50件,批量也就300件,是否持续批量有50%可能性,设备配套零件,后续不可能不继续买的,我是这样想的哈
2,φ48内孔公差是H6,并且要求HRC大于60,硬度层深度1mm
3,其他可以适当改动,比如同轴度这些可以改松一点点。但不是脱离现实的改,材料是40crnimo

楼主:
请教机加的大拿们

网友:
车外形,铣六角,线切割(慢走丝)做花键。难度挺大的。还要热处理。设计的真的是脑洞大开,花键处那么薄,热处理后变形难以避免,需要好的材料支持。

网友A:
兄弟,请教别人还要别人积分吗?

网友(点评):
大佬三千多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教别人还要别人积分吗?

这话说的有道理。

网友:
那地方的壁太薄了,用感应淬火裂的分险比较高,可以考虑整体真空淬火。

网友:
忍住别手贱,请教问题还得要别人积分

网友:
还是直接贴图吧。积分都不宽馀。

网友:
加工很简单啊,主要是拉刀尺寸确定,拉刀第一次试样5件样品淬火后;
看尺寸公差误差多少后才能确认拉刀精度;
拉刀第二次试样十至二十件后淬火后确定尺寸公差稳定性;
确定拉刀尺寸后批量生产